一种快速锁紧结构~

楼主(2021-01-13):
目前需要设计一款按压锁紧装置,用于两块治具板的相互锁紧挤压。做了几个方案效果都不是很好。这个是我模仿今尾画的一个销子,后来想了下感觉实现不了,我需要锁紧的同时治具两块板互相挤压把产品牢牢挤压住。现在又想到圆珠笔的按压结构,不知道能不能实现。请问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好的点子指导一下~

网友:
这么巧,我也做了,同样是自动锁治具的。

你可以参考一下,油压缓冲器

网友:
旋转锁紧呢?锁紧段做斜面或弧面,在考虑增加一个到位卡槽

网友:
头一回见到这么复杂的锁紧结构,学习了!

网友:
头一回见到这种锁紧结构,长见识了,学习下!

网友:
这种也可以锁紧
电气箱用的很多

网友:
你画的这种结构,航标有标准件

网友:
有这种定位销的,和楼主说的形式一致,学名叫PC定位销,了直接选购!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不知道空间,,,我咋想起大力钳子了呢?

网友:
楼主是用在治具上。也许PC定位销已经用过了。它需要旋转几圈。其实我觉得还算方便。
楼主要是需要按压保持,那怎么不让它回弹呢?又怎么解除锁紧呢?
也许按压后旋转90度是个比较好的办法。
但是我还是觉得PC定位销锁的比较近,不会松。
有一种急停开关,不记得是什么牌子了。是按压保持,然后解除的时候得拔出来。可费劲了。楼主也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汽车的驻车脚刹机构,应该是可以的,踩一下刹车,再踩一下松开。可行没有找到原理图

网友:
可以参考快速球锁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