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说说工程图中Ⓢ到底什么意思

楼主(2021-01-13):
如题:
        一开始的时候是在卡特彼勒的图纸中发现的。忘记当时听谁说的了,反正就当作是独立原则了,因为ASME规定,默认的是包容原则,所以当时也没多想,就觉得是对的。
        今天在翻阅ASME Y 14.5-2018的时候,发现美标的独立原则是Ⓘ(话说他们也不怕大写的I和1造成混淆),那么Ⓢ应该就不是独立原则了啊。然后我又翻阅了一下相关的国标和ISO标准,都没找到关于Ⓢ的记录,大家踊跃发言,说说你们的理解,顺便说出这么理解的理由或者出处,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A:
尴尬了,我只知道这个S。用S表示产品是在试制过程、A表示产品是在小批量生产过程、B表示产品是在批量生产过程

网友B:
好歹你上个图啊,你那带圈的s在哪个位置,很重要。。楼主说的S A B 一般都在图框里面,表示图纸状态的符号,一般不会出现在图形区域。
你说的独立原则,我的理解都是出现在形位公差里面的,真有形位公差里面也有个带圈S的?
上图,上图,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尴尬了,我只知道这个S。用S表示产品是在试制过程、A表示产品是在小批量生产过程、B表示产品是在批量生产过 ...

哈哈,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歹你上个图啊,你那带圈的s在哪个位置,很重要。。楼主说的S A B 一般都在图框里面,表示图纸状态的符号 ...

你知道最大实体吧,就一个圈一个M,Ⓢ不就是一个M一个S的区别嘛。。。。

这回懂了吧。。
PS:我上的图好像没有显示出来。。。你看看你能看到不,要是看不到再回复我。
PS2:CAD和UG的形位公差标注里面就有这个带圈的S,CAXA没有。其他软件没用过,不知道。

网友(点评):
这个是国标里面的独立原则呀。。。。。。。你说的美标有没有,如果美标准里面没有,那有可能是为了适应国情而作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知道最大实体吧,就一个圈一个M,Ⓢ不就是一个M一个S的区别嘛。。。。

兄弟,你不回复,搞了个点评,我都没法回复你。。就在这里回复你吧,看缘分看你能不能看到。。

国标里面没有这个啊。兄弟。美标里也没有,我就好奇这东西是哪里来的。。。

楼主:
OK,那我去翻翻前几版的美标吧。。。
小伙子棒棒哒。

网友:
还真没接触到。谢谢分享

网友:
以前我也干过卡特彼勒的件。类似独立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