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取什么样的夹紧机构还是用平行气缸加持

楼主(2021-01-13):
如视频所示:
采用如图式样使用,锥形瓶内是产品和液体。
锥形瓶需要不规则的甩动。保证期内的产品和液体充分的搅拌。
锥形瓶需要经常的更换。
锥形瓶直径40 .载重不超过2KG,
目的是充分搅拌。
问题:这个加持这个锥形瓶用什么结构比较好?
选取什么样的夹紧机构还是用平行气缸加持?或者有别的什么更好的方法
谢谢各位

网友:
磁力搅拌晓得么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回复,不能使用磁力搅拌。

网友:
不怕价格高,就怕货比货

网友A:
2公斤可以选用平行夹爪气缸!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公斤可以选用平行夹爪气缸!

2KG的确不重,但需要上下左右的摆甩。完成一次摆甩不超过1秒钟。
我有调试视频,但不知道如何在回复中发视频?

网友:
2kg不轻,可以去SMC官网的计算页面进行计算,看平型气缸之类的能不能扛得住。

网友B:
2Kg,多大的加速度?

网友:
瓶身是锥形的,瓶口处是喇叭口变大?如果是,夹持时夹爪内部做成橡胶材质,软接触提高摩擦系数,增大摩擦力,还是可以夹紧的。
如果加速度力过大,瓶子会破裂吗?如果会,那就做个多点支撑或者瓶底也抱住。

网友(点评):
瓶子是塑料的,不会破裂。

楼主:
引用 网友B:
2Kg,多大的加速度?

这个我真不知道怎么算。
就相当于握住瓶颈,用力上下甩。
甩的频次1秒/次

网友:
用个长杆的打蛋器啊……嫌搅和的不够运,就换「齿」更密的打泡器,一溜瓶子配一溜打蛋器,下面的皮带再加个周期振动,完美。机械手那么贵的东西,还是留着画画什么的吧。

网友:
为啥不用振荡器呢?还有专用夹具

网友(点评):
的确是工艺需求,需要及时处理内部的液体。

网友:
给一个参考图片 看看有没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