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螺纹方面的事情

楼主(2021-01-13):
我们打算设计一种强度高的螺纹,在旋转工作中(哪种螺纹受力好。我大概查了下梯形螺纹,短牙梯形螺纹,锯齿形螺纹)不能确定哪种可以承受更大的力。  承受轴向力更多一下。
查国家标准的号是多少?

网友:
最好不要用螺纹在旋转的结构中,可以用键+轴用挡圈结构,或者螺纹+键的结构;

如果要用螺纹,除非旋转强度非常小,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A:
梯型螺纹受力最大。一般都用于千斤顶。台虎钳。河道闸门。但是精度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梯型螺纹受力最大。一般都用于千斤顶。台虎钳。河道闸门。但是精度不高。

精度没太大要求,只要受力好就行,请问梯形螺纹需要留退刀槽吗,我们希望最好没有退刀槽,因为有退刀槽可能会影响到受力,加工长度没有固定规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