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齿轮销齿条传动扭矩计算

楼主(2021-01-13):
现用销齿轮齿条传动,将10吨重物体提升,实现上下垂直移动,3根齿条固定不动,用减速机3个销齿轮转动将物体带动上下垂直移动,电机功率3千瓦,转速1.6转,减速机输出扭矩16300Nm,这可以将10吨重的物体提起来吗?还有,要10吨的物体需要的扭矩是多大?

网友:
整个上升过程中是恒转速吧?
那么,上升过程中,上升高度和扭矩有一个关系式:h=(n/mg)*T,h是上升高度,T是扭矩,m是重物质量,n是转速。根据上升最高高度值确定需要的最大扭矩值。这个公式是最末端的执行机构的功率,扭矩,转速关系式。你从最末端往回倒推计算到电机端,考虑中间传动链的减速比,就是电机端需要输出的扭矩。

网友:
垂直升降,重物10吨,这需要的扭矩不得了,很大了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