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皮带轮选型,请教

楼主(2021-01-13):
已知电机功率为30kw,转速980r/min,减速机的减速比是1:71,
查手册和用迈迪工具计算后(没有减速机选项),是用∅250C型四槽普通皮带轮。
问题在这里:我电机连接减速机 是不是可以将皮带轮的尺寸减小到∅200或者改为三槽的?可以告知一下计算公式吗?谢谢

网友A:
传动链最末端要求转速是多少?电机转速/传动链最末端转速,这是总的减速比i总,i总=i皮带*i减速,这样就知道皮带传动的减速比是多少了。

然后,自己根据皮带选型手册选择主动带轮的直径,根据i皮带计算大皮带轮的直径,这个确定后又要反算实际的i皮,按照机械设计手册上的计算步骤一步步去做,这几年还涉及到皮带选型和单根带的修正功率,小带轮的包角验算,……。自己动手做一遍,可以自己做一个皮带轮计算的计算表格,下次直接输入数据,出结果。

网友B:
不能减,250四槽是最小尺寸。换成5槽可以缩小到220,每根皮带传递功率是有限的。机械手册有选型图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动链最末端要求转速是多少?电机转速/传动链最末端转速,这是总的减速比i总,i总=i皮带*i减速,这样就知 ...
我如果直接用电机和设备用皮带轮连接     与电机和减速机用皮带轮连接,皮带轮的槽数是一个计算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减,250四槽是最小尺寸。换成5槽可以缩小到220,每根皮带传递功率是有限的。机械手册有选型图表。

是的,我不明白的是减速机用手都能转动,加了减速机 皮带轮的计算方法还是手册上面一样吗?或者说在计算皮带轮槽数的时候不需要考虑减速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如果直接用电机和设备用皮带轮连接     与电机和减速机用皮带轮连接,皮带轮的槽数是一个计算方法吗

传动链上加不加减速机,要看最后的速度是否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动链上加不加减速机,要看最后的速度是否满足要求?

比如我减速机就刚好满足我设备最后的速度,皮带轮的槽数是不是可以不考虑减速机?
减速机用手就能转动,我在想是不是用不了这么多皮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我减速机就刚好满足我设备最后的速度,皮带轮的槽数是不是可以不考虑减速机?
减速机用手就能转动, ...

如果减速机减速以后的转速能满足设计要求,那就不要皮带传动了,或者因为空间问题用1:1皮带传动。

你好好看看皮带传动的计算步骤,把思路理清楚,用几根皮带,要看单根皮带传动功率。

网友C:
三槽肯定是不够的!这大功率传送一般都是6槽及以上,安全系数放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槽肯定是不够的!这大功率传送一般都是6槽及以上,安全系数放大一些!

手册上面C型∅250的单根皮带是7.18,四槽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减速机减速以后的转速能满足设计要求,那就不要皮带传动了,或者因为空间问题用1:1皮带传动。

你 ...

是的,打算用两个四槽250的皮带轮

网友B:
如果是电机选大了,拉小车了,可以换小皮带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电机选大了,拉小车了,可以换小皮带轮。

请问这个有计算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