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母保证载荷

楼主(2021-01-13):
GB/T3098.2-2015里面螺母的公称直径的只到M39,大于M39的查什么标准?

网友:
大的按国标推荐的公式计算。

网友A:
JB/ZQ 4330-1997 六角螺母,GB/T 6170-2000 1型六角螺母,JB/ZQ 4330-1997 六角螺母

JBZQ 4330-1997 六角螺母.pdf

GBT 6170-2000 1型六角螺母.pdf

JBZQ 4330-1997 六角螺母.pdf

网友B:
这么大的螺母,是什么行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的螺母,是什么行业用的??

很多尺寸大,荷载大的领域用大的紧固件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JB/ZQ 4330-1997 六角螺母,GB/T 6170-2000 1型六角螺母,JB/ZQ 4330-1997 六角螺母

我是想查薄螺母所能承受的最大载荷值,螺栓预紧的时候,薄螺母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