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加工设备的精度问题

楼主(2021-01-13):
各位大侠好,小弟刚入行自动化机械。请问车,铣,磨,线切割快,中 ,慢,加工中心,正常能达到多少的个丝的精度?感谢解答   加工的单价是按什么计算的,现在发些加工件,一家报100  另一家可能报180…没干过加工,说话没什么底气。

网友:
以前用过法兰克系统的加工中心,不是特硬的工件2-5丝没啥问题,单件偏公差的话1丝的孔也能做出来。快丝见过2丝的公差。在磨床和慢丝5个缪的公差很常见。就知道这些了。

网友:
多问几家

网友:
不同厂家(国家)的设备精度差别很大。

网友:
有时也要考虑经济性的问题,CNC精加工,费用会高一大截!

网友:
这个,理想状态下,就没有理想状态。你只能投石问路。

聊价格,就说明是在聊生意。

人家拿得下来的价格,你不一定能拿下来。

因为,人家有人家的生意心态和理念,你却又你自己的。

当然,你也能拿下比人家老客户还低廉的价格。因为你有人家没有的魅力。

买卖,不是千篇一律的淘宝价!何况,我在淘宝买东西,越是非标,越能拿下好价钱。。。

网友:
经济加工精度才有价值。

网友:
你这样问,没人能回答你。首先你要知道怎么加工的,每种设备的加工效率都是不一样的,按目前的市场每小时工时应该都差不多,就看花的时间多少。决定加工方式的有尺寸精度、位置精度,形状、粗糙度,综合考虑。一般来水,轴类,法兰类等回转体用车削,加工效率最高,表面要求高、精度要求高的车完再磨。板类一般都是铣削四周,异形的要线切割,板上带孔系的基本都要上加工中心了,上下面一般要磨。直径的类型尺寸一般都可以很容易控制,一般可以做到IT6,长度距离这些尺寸比较难控制,这个不好细说。
这些只要你见识过了,每种零件找一个典型的记住,其他零件以这个为参考,基本差不多了。像你们做非标设备的,同一个零件的批量肯定不会多,这时的加工费会比较高,各个厂家的报价差异大也是正常的,但只要坚持找正规的厂家做就没事,外协回来按图纸检验,找稳定的合作伙伴。还有你们做设计的,不要有事没事就给个什么±0.1的公差,这些看似不高的要求,你会付出代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