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钢辊的机加工工作是在包胶前进行还是在包胶后进行

楼主(2021-01-13):
请问钢辊的的机加工工作是在包胶前进行还是在包胶后进行?

网友:
粗加工是在包胶前,精加工可以在包胶前,也可以在包胶后。

网友A:
包胶后精加工吧

网友:
都可以,视具体图纸来定。可以加我微信 我专业做同步带轮  包胶轮 包胶辊筒也做

网友:
二楼说道对。就这么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包胶后精加工吧

有胶层用废的情况,就需要扒胶后重新包胶,这种情况就是精加工在包胶前

网友:
这要看包胶以后滚棍外径的精度吧,如果精度高,就再包胶之前,反之亦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胶层用废的情况,就需要扒胶后重新包胶,这种情况就是精加工在包胶前

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网友:
包胶是最后一道工序,类似于表面处理

网友(2022-08-09):
应该先加工,包胶后只加工胶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