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SW打包如何只打包当前设计的所有零件

楼主(2021-01-13):
除了在打包选项栏勾选取消,还有其他快捷方法吗;就是引用了其他装配的零件,但打包确会把相关的装配体同步打包

网友:
不是在打包的时候就是要在其它的时候,总归只有你自己通过某种方式去确定该要谁,

网友:
我也很恼火这个,但好像只能手动

网友:
这个没有其他好办法,只要在部件导航器里面一个个的去选中,再打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