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IA装配体转STP问题

楼主(2021-01-13):
CATIA将装配体另存为STP文件后,用solidworks或其它软件打开后是零件属性,而不装配体属性(里面包含多个零件或装配体),需要怎样设置CATIA才能实现其它软件打开后是装配体形式,如下图现在打开的文件每个输入应该是单独的一个零件

楼主:
哪位大神可以给解答下

网友:
你如果知道SW多实体零件如何转装配体的话,上面的问题就不是问题。

网友:
中间格式只保留实体数据

网友:
这是因为导出STP时把原数模的装配关系给搞没了!这个装配关系是需要保留的!

网友(点评):
怎样设置啊

网友:
你的CATIA数据是组件,不是产品,转过来组件就变成零件了。解决他你CATIA组件都复制到产品里去。

网友(2025-03-05):
catia 设置 - 兼容性 -STEP   里面有个保留装配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