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的变位系数怎么定

楼主(2021-01-14):
新手设计齿轮的时候,这个变位系数要怎么取呢

网友:
主要是为了保证大或小齿轮单齿载荷不至于过大(大部分都是为了将就小齿)。也有为了凑中心距。。新手一般用标准齿就行了。

网友:
也想了解一下。期待大神出现

网友:
补充一点 有时候是为了防止加工时根切。
所以首先是你要知道你为什么要变位。

网友:
查机械手册啊 那上面都有的然后再看下以前别人设计的齿轮图纸,自己再算一遍就大致有数了。

网友:
那是一本书,怎么给你讲

网友:
齿轮变位系数的求法x≥xmin=(Z-Zmin)/Zmin,对 α=20°时,Zmin=17。
有时,为了配凑中心距的需要,采用变位齿轮时,可以按其当量齿数 zv(=z/cos3β),仍用直齿圆圆柱齿轮选择变位系数的方法确定其变位系数。

网友:
1.消除根切,2.凑中心距。如果二者都没特殊要求,选标准齿轮就可以了。。

网友:
德国的那个叫什么的变位,等滑动率,查表,总之小齿轮的变位要大于大齿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