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打磨居中夹紧机构

楼主(2021-01-14):
用50N的力对互感器铜端子进行打磨,互感器重量在50Kg,在流水线上进行夹紧居中,用多大的力可以夹紧?用哪种方式比较合理气动还是电动的?请各位大佬出出招

网友A:
我这边机器人抓件打磨做的多,如果靠纯摩擦力的话,气爪的输出力一般为工件重量×600N;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机器人抓件打磨做的多,如果靠纯摩擦力的话,气爪的输出力一般为工件重量×600N;

你指的重量还是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机器人抓件打磨做的多,如果靠纯摩擦力的话,气爪的输出力一般为工件重量×600N;

那这个力不是要50*600=30000N?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个力不是要50*600=30000N?

如果你这边有限制其它自由度,就不需要这么大的;我这个是靠纯摩擦力

网友B:
这个是夹紧力可以选用大的气缸来保证,关键是要考虑如何防止它打磨时出现滑动旋转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夹紧力可以选用大的气缸来保证,关键是要考虑如何防止它打磨时出现滑动旋转的情况!

那这个气缸的力大概需要多大?力臂200mm左右

网友C:
用50N的力对其打磨。是砂带的压力50N,还是砂带的摩擦力50N?
我觉得可以测试出工件的受力,再乘以一个系数,就可以推测出气爪需要的力,然后再根据气爪需要的力做气爪选型,实在不行自己做气爪。

网友D(2021-02-23):
引用 网友C:
用50N的力对其打磨。是砂带的压力50N,还是砂带的摩擦力50N?
我觉得可以测试出工件的受力,再乘以一个系数 ...

直接就问砂带打磨力,看来也是机器人打磨的行家了

在我看来,机器人打磨,用硬性工具的,都是新手。。。。。。

网友E(2022-05-24):
引用 网友D:
直接就问砂带打磨力,看来也是机器人打磨的行家了

在我看来,机器人打磨,用硬性工具的,都是新手。 ...

愿闻其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愿闻其详!

机器人打磨都是要加缓冲机构的,不是硬碰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