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梯形螺纹设计问题

楼主(2021-01-14):
梯形螺纹需要留退刀槽吗,我希望受力能强一点,  加工的长度有固定规定吗,  内外螺纹配合的时候有啥要求吗。

网友:
梯形螺纹也可以搓了

网友:
梯形螺纹也可以搓了,牛B

网友A:
由于退刀槽尺寸较小,设计中一般只通过轴所要承受的载荷大小来选取安全系数,往往会忽略退刀槽,因此不会影响螺杆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退刀槽尺寸较小,设计中一般只通过轴所要承受的载荷大小来选取安全系数,往往会忽略退刀槽,因此不会影响 ...

我们这个杆,中心是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退刀槽尺寸较小,设计中一般只通过轴所要承受的载荷大小来选取安全系数,往往会忽略退刀槽,因此不会影响 ...

梯形螺纹的旋合长度包括退刀槽吗

网友B:
退刀槽是根据加工和设计需要设置的,数控加工或者不需要旋合到底可以不设置退刀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退刀槽是根据加工和设计需要设置的,数控加工或者不需要旋合到底可以不设置退刀槽,

(旋合到底)是什么意思,   外螺纹杆和螺纹一样大,没有台肩行吗。这样应该用收尾还是退刀槽。    内外螺纹的退刀槽为什么不一样啊,不一样怎样配合呢?

网友:
要留但非必要。

楼主:
那退刀槽的尺寸是必须按标准来吗,还是说可以比标准少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旋合到底)是什么意思,   外螺纹杆和螺纹一样大,没有台肩行吗。这样应该用收尾还是退刀槽。    内外 ...

退刀槽顾名思义就是加工时退刀用的,如果普通车床车到螺纹根部需要手工停车,这基本不可能完成,所以要设个退刀槽(这里不需要加工螺纹),加工螺纹时可以提前停车,就不会撞到根部。
对螺纹装配来说,退刀槽是为了让掉螺纹,这样螺纹可以拧过去,就像全牙螺栓可以拧到台肩一样(实际全牙螺纹根部因为没有退刀槽,螺纹也不可能完全加工到台肩,所以是拧不到底的),当外螺纹杆和螺纹一样时,退刀槽、收尾都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