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解释一下这个图或者各个符号代表什么??非常感谢,

楼主(2021-01-14):
如果是电磁阀请说明什么类型的电磁阀,谢谢(除了圆圈里的其它图例什么意思)

网友:
三位四通电磁阀,换向阀。

网友(点评):
其它图例都有什么,前辈?谢谢

网友(点评):
你找一本液压原理或者气动方面的书籍,里面有液压气动元件的图例和解释,先把最基本的弄明白再深入学。

网友:
就是普通的电磁阀,只不过符号画错了。(也可能是画图的有意为之)

网友(点评):
哪画错了

网友:
阀就是普通的换向阀,这线路画的完全不通的吗,不管怎么变向进出口就是同一个,只是为了蓄能器泄压吗?

网友:
三维四通电磁换向阀

网友A:
|nickshen发表于 01-14 10:42三维四通电磁换向阀
怎么看出来它是三位的,一般都是三位五通电磁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出来它是三位的,一般都是三位五通电磁阀的!

图上不是画着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