Ⅱ型万能角度尺

楼主(2021-01-14):
有用过Ⅱ型万能角度尺的吗?使用方法或教程发一下

网友A:
把直尺,角尺,卡块全部都卸掉,只留下扇形板和主尺(带基尺)。把产品的被测部分放在基尺和扇形板测量面之间进行侧量。

网友:
一个长条作为依靠的基准,短条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直尺,角尺,卡块全部都卸掉,只留下扇形板和主尺(带基尺)。把产品的被测部分放在基尺和扇形板测量面之 ...

这是一型角度尺的。网上有教程。会用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