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学问题求解

楼主(2021-01-14):
如图有3个件,件1固定不动,件2可以水平移动,件3是一个邵铁(上方无限位),在件2上施加多大的里件3可以向上移动,还是永远不能向上移动?

图1

图1

网友:
和角度有关系,算一下是不是自锁,受力在不在摩擦角内

网友:
接触面有关的,2和3不能是角和面接触,把2那个角削平,和3平行;1和2也是接触面平行;然后用三角函数就能算出来力了;F=mg/sina/cosa;m是3的质量,a是3和2接触面与水平面夹角对了,以上计算忽略摩擦与变形

再说一句,直接用角去推,如果能推动,说明,角已经磨平了

看了下,如果考虑接触面摩擦力,那就要tana<1/k;k是接触面摩擦系数;这个计算忽略物块重力(你这个推力应该是远大于物块重力)

网友(点评):
没错,关键点是2和3是线和面接触,要改成面和面接触!

网友:
这是不是典型的斜锲机构吗?这个冲压模具上面用的多,能动与否,主要看斜锲面的粗糙度,越光滑越容易动作!

网友:
需要算斜面的摩擦力与推力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