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给讲讲为什么玩具里的齿轮运动能让小汽车垂直上升?像在爬升一样!

楼主(2021-01-14):
求大神给讲讲为什么玩具里的齿轮运动能让小汽车垂直上升?像在爬升一样!

网友:
这视频中的那个电梯到最上面就消失了。。。。。这是电影里才会有的特效。

网友:
但这东螺旋状的物体,只需旋转,小车前方有个挡块,即可实现小车的提升,类同于大部分推料机构。

楼主:
没有挡块儿,就是可玄幻,外面是个透明罩子

网友:
想想注塑机的螺杆是怎么送料的

网友:
螺旋输送。有挡板

网友A:
车的转弯半径大于螺旋通道的弯曲半径,这种情况扔到现实里——要么车子出轨,要么车库撞毁。

车被硬生生夹在外壳与中心圆柱之间,被旋转的【地板】给生抬起来的。嗯,我觉得我解释的挺通俗的。

网友:
去淘宝看了下运动状态,小车可以类比于T型丝杠螺母,外面的透明罩子是用于导向的导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的转弯半径大于螺旋通道的弯曲半径,这种情况扔到现实里——要么车子出轨,要么车库撞毁。

车被硬 ...

老师,你的讲解让我明白了。是不是咱们看不到的那侧两只车轮一直在沿着螺旋赛道往上爬,但是要借助外壳的力抵消重力,所以看似是小车凭空抬升,其实是它自己爬上去的,对吗?

网友:
立起来的蛟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你的讲解让我明白了。是不是咱们看不到的那侧两只车轮一直在沿着螺旋赛道往上爬,但是要借助外壳的 ...

跟轮子没关系。

小车就是螺母,轨道就是螺栓。只要保证螺母的一个面一直朝向你,然后转动螺栓,螺母自然就就会上下移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轮子没关系。

小车就是螺母,轨道就是螺栓。只要保证螺母的一个面一直朝向你,然后转动螺栓,螺母自 ...

厉害👍,我不是专业的,但是你讲的很好,虽然我也不太懂,多谢回复,浅显易懂,类比有画面感~

网友:
其实就是螺旋输送机的动作原理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厉害👍,我不是专业的,但是你讲的很好,虽然我也不太懂,多谢回复,浅显易懂,类比有画面感~

LZ是什么行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是什么行业的?

医疗,纯属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