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添加垫片调整两锯片距离

楼主(2021-01-14):
很麻烦,各位有没有好的方式 可以直接调整距离呢

网友A:
轴径?锯片外径+厚度?锯片间距?调节范围?

空间允许的话,输出的(皮带)部分改成内花键套,两端输出轴改长花键。两侧的机构增加导向限位和锁紧机构。

网友B:
  花键、滚珠丝杆或梯形丝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径?锯片外径+厚度?锯片间距?调节范围?

空间允许的话,输出的(皮带)部分改成内花键套,两端输出 ...

好的,谢谢

网友C:
调整范围不大的话,也可以锯片左右放调整垫片

网友D:
砂轮座做成左右可调的,传动轴空心。

网友E:
垫片可以设计成插式的机构,这样调节增加抽减垫片都会方便一些!也只有垫片的方式是最稳定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垫片可以设计成插式的机构,这样调节增加抽减垫片都会方便一些!也只有垫片的方式是最稳定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砂轮座做成左右可调的,传动轴空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整范围不大的话,也可以锯片左右放调整垫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花键、滚珠丝杆或梯形丝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