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 & PTFE如何等效为线弹性?

楼主(2021-01-14):
最近因为一个项目中的钢构件里既有结构钢,又有NR(天然橡胶)和PTFE(特氟龙),做振动分析,真的烧脑子,找不到材料的应力-应变关系曲线,咨询了材料方面的专家,专家提出:橡胶是超弹性材料,要做分析计算,需要对他们进行等效线弹性处理。

哪位社友遇到过类似问题,能否提个思路?或者如何建立材料本构?

网友A:
斗胆说一句,两个不同弹性的材料叠加,那叠加后的等效弹性系数是不是应该为k=(k1*k2)/(k1+k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斗胆说一句,两个不同弹性的材料叠加,那叠加后的等效弹性系数是不是应该为k=(k1*k2)/(k1+k2)

不是这两个材料叠加,是钢结构材料中间夹着橡胶或者特氟龙,类似于橡胶密封那样,夹在钢板中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这两个材料叠加,是钢结构材料中间夹着橡胶或者特氟龙,类似于橡胶密封那样,夹在钢板中间。

那不是一样吗K=1/(1/K1+1/K2+1/K3)
还有多少层,继续向后加

网友B:
研究不是很深入,超弹性体需要通过实验来确定本构体模型,图片是Abaqus中的确定本构体的参数的过程,供参考。有需求的话可以进一步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研究不是很深入,超弹性体需要通过实验来确定本构体模型,图片是Abaqus中的确定本构体的参数的过程,供参考 ...

非常感谢了!我先看看思路。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