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工程图明细栏镀锌标准件材质如何标注?

楼主(2021-01-14):
solidworks出工程图时,镀锌螺栓在明细栏里材质该如何填写?材质库里没有“碳钢镀锌”这个材质。

网友:
在明细表里,双击(材质<未指定>),直接手动更改

网友:
标准件只需要符合国标的材质即可。。至于是用的碳钢还是合金钢,具体哪个牌号,符合国标里面的相关要求即可,无需标出。

网友:
螺栓要写强度等级+表面处理,如4.8级+镀锌,材质其实无所谓

网友:
材质库新建材质。

网友:
在备注里说明。

网友:
材质库里面没有可以自己复制一个重命名一下就可以,主要还是密度要一样

网友:
有些需要特殊注明的信息要么放在设计说明了指出,要么放在明细表的备注栏里。

网友:
数模里面的材质没有给它设定!

网友:
双击,硬改,不关联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