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olidworks阵列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1-01-14):
solidworks有没有什么功能能够做到在圆周按一定角度阵列同时在直线方向阵列

网友A:
阵列两次

网友B:
有,不是常规功能,需要特殊方法去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阵列两次

简单的还好,复杂的画装配图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不是常规功能,需要特殊方法去应用。

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
这个需要宏命令来实现了吧。

网友:
草图阵列试试看

网友:
那不就是曲线阵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师指点一下?

比如这样,孔一边减小一边在旋转一定角度。。。

网友:
旋转整列,增加曲线整列的方向轨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如这样,孔一边减小一边在旋转一定角度。。。

有没有具体的操作步骤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具体的操作步骤啊

参看特征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