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振动筛的振动器、弹簧位置如何确定?

楼主(2021-01-14):
如图所示,这种振动筛的电机位置、角度,还有弹簧的位置等。
哪位行家有相关的教程吗?网上搜了一大顿没有解释明白的。

还有弹簧、橡胶减震、充气减震,弹性震动支撑,都是什么情况下使用?
--------------------------------------------------------------------------------------------------------------------------------------------

感谢4楼晓昀,放到百度云了,有需要的拿去看看吧。但是里面没有弹簧位置的计算。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xm9J1NE4jhXGyHaWYbA1Q

提取码:5v6l

网友A:
之前做振动筛的时候了解的,振动电机轴线过整台设备重心。具体振动电机角度根据输送量,物料运动状态有关系。弹簧位置好像没有明确要求,跨度越大越稳。

网友B:
答案在这两个Emoji的嘴型上。

不确定?固定位就搞出一个笑脸或郁闷脸的嘴巴。

因为,你在问人家振动筛的事儿,却不说主要筛的是啥。。。干砂,还是湿沙,是石粒还是石块。。。是干牛粪还是干鸡粪。。。

对了,前阵子看见一个东东,说现在施肥不让用禽兽人类的粪。

网友:
参考标准设计,里面有主要零部件的设计计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答案在这两个Emoji的嘴型上。

不确定?固定位就搞出一个笑脸或郁闷脸的嘴巴。

不是不让用粪便,是不能直接用。里面含有微生物和虫卵等,还有发酵时会发热,烧死植物根系。所以要送到专门的地方去经过发酵后再施肥到地里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答案在这两个Emoji的嘴型上。

不确定?固定位就搞出一个笑脸或郁闷脸的嘴巴。

目前不是设计某个振动筛,只是想学习一下,找找前辈们用过的好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做振动筛的时候了解的,振动电机轴线过整台设备重心。具体振动电机角度根据输送量,物料运动状态有关系 ...

我目前了解的情况也差不多这样,尤其是弹簧位置让我疑惑不解。

网友D:
我们厂里有在做振动分选筛,但几乎没有计算,就按照以往经验选功率,电机位置中心偏后,角度能放下电机的三角形就行,一般直角,弹簧看重量选就好,一般就四个角上,越靠近越好,载重大就后面的中间在加一个,能振起来往前走就行,主要功率没问题,振幅也可以调偏心块,主要还是要看筛网,要按实际情况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厂里有在做振动分选筛,但几乎没有计算,就按照以往经验选功率,电机位置中心偏后,角度能放下电机的三 ...

看兄弟的头像就知道是做啥的了  哈哈。

网友:
哈哈,好热闹。跟市场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不让用粪便,是不能直接用。里面含有微生物和虫卵等,还有发酵时会发热,烧死植物根系。所以要送到专 ...

这个解释很科学

网友:
这个行业都是标准机,不行买来拆开仿制一把!

网友:
看着像是振动喂料器

网友(2023-07-30):
电机功率怎么选择,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