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臂1轴布线问题请教

楼主(2021-01-14):
求助各位大侠,请问有大侠清楚或者见过6轴机械臂的1轴的布线方式么。如图红色线为各轴的进线,请问1轴的线一般预留多长,如何放置(盘线)才能不会影响2轴转动正负180。

楼主:


网友A:
旋转拖链/机械手拖链 了解一下

网友(点评):
说明一下,停留在那里,向下翻页滚轮结果按到鼠标了,恰巧又在(反对)这里,还能取消了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转拖链/机械手拖链 了解一下

谢谢大侠,1轴尾部接的是两个重载连接器,也就是说 所有的线都是盘在1轴里面,再在外面连接重载。

楼主:
感谢梧桐大侠的提醒,补充一点:机械臂内的线分成两股分别接后面两个重载连接器,这两个重载就安装在一轴的出口处。如网图

网友B:
我们都是地下绕一圈差不多  然后我们现在取消这个插头   直连电气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都是地下绕一圈差不多  然后我们现在取消这个插头   直连电气柜

谢谢大侠,  我们要便于移动 不能直连电柜啊

网友C:
至少要留1米多,不然绕进去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至少要留1米多,不然绕进去就麻烦了!!

麻烦了,没预留这么多,而且都塞不下了 ,也不知道实际怎么盘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