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产品整机外发客户,如何取消内部所有细节

楼主(2021-01-14):
RT,产品整机外发客户,为了保密需求,只保留外观,需要取消内部细节。保存为STEP后发现内部孔位还是依旧存在,坐等各位老哥解答,感激不尽!

网友:
保存成IGES格式呢?

网友(点评):
这种格式是最大程度保留所有特征的

网友A:
以前做过这种工作,笨方法是存为零件,内部填充,后来sw是有专用的一个命令消除特征的,15年用的时间太久了忘记了,可以先找下,应该有其他人也用过

网友:
另存为零件格式,然后保存几何里选择外部面,这样里面很多东西他也就看不到量不了!

网友B:
试试这个

网友:
SolidWorks安装时。如果安装了eDrawings,
可以另存成这种格式,存的时候设置里面选择不能测量。
再用eDrawings打开,另存为exe格式。
这样就能在一台没装三维软件的电脑上打开看了。
可以看到里面的东西,但是不能测量。

网友:
把装配体文件保存成part类型的文件,所有细节会取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试试这个

这个只是保存为曲面,并不会充实内部空腔。

网友:
手边没有软件,楼主可以自行尝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只是保存为曲面,并不会充实内部空腔。

是的,全部填充需要想其它办法。另外,请教一下,一般你们在什么样的场合下,需要把整个装配体内部全部填充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做过这种工作,笨方法是存为零件,内部填充,后来sw是有专用的一个命令消除特征的,15年用的时间太久了 ...

感谢老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这个

亲测,内部细节特诊还是会存在(如孔位,还是会有一个小圈圈)

网友:
出版到3d PDF。  客户只能观看,没法测量。 我一般按照5楼的转成prt外部面然后在出版到3d PDF。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试这个

学到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全部填充需要想其它办法。另外,请教一下,一般你们在什么样的场合下,需要把整个装配体内部全部填 ...

上传服务器,一般选型网站的零部件都是压缩的,不能有内部信息而且有大小限制,一般都是几百k,那时候就是死命的压缩无关特征,死命的填充内部,也蛮好玩的,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传服务器,一般选型网站的零部件都是压缩的,不能有内部信息而且有大小限制,一般都是几百k,那时候就 ...

一般都是stp step格式,装配体本身不会特别大,几十个零件最多了,现在工作中好多大型装配体都是保存3dxml,这种格式的文件比较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以前做过这种工作,笨方法是存为零件,内部填充,后来sw是有专用的一个命令消除特征的,15年用的时间太久了 ...

是 defeature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 defeature ?

应该是这个命令,5、6年了,现在公司也不是用sw,记不太清楚了,软件还是正版好啊,当时出来新功能,软件公司都会专门过来培训

网友:
是defeature命令

执行命令前

执行命令后

网友:
导出简化体的格式的数模,这样别人打开看不清楚!

网友(2022-05-18):
引用 网友B:
试试这个

66666666666666

网友:
在装配体—配置—新建speedpak

网友:
5楼正解,零存零件仅保存外部面即可

网友(2025-08-05):
笨办法,内部填满

网友:
收缩包络……笨办法一个个选外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