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w螺纹为什么没法做

楼主(2021-01-14):
1610614417(1).jpg 我这个为什么只能切一个方向  另外一个方向没法切,哪里受到限制了吗。用两头那个直接报错。

网友:
嘻嘻 不知作图过程 无能为力

网友A:
这个反正是国标,做个装饰线不就完事了吗?除非是要做特殊的沟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反正是国标,做个装饰线不就完事了吗?除非是要做特殊的沟槽。

但是修饰螺纹线没法修饰内螺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修饰螺纹线没法修饰内螺纹啊

可以修饰内螺纹啊!

网友:
鼓励探索精神,不久定能领悟。

网友:
楼上说的好,鼓励探索精神
我之前做过类似的,我还发了帖子,好几年前了。
是否两条切除有重合的地方?建议严格按照螺纹的国标尺寸绘制,螺距 牙型  牙型削顶是怎么处理的等等。
我估计肯定是另一条切除和这条切除有交叉。

网友:
方向有没有选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