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明细表问题

楼主(2021-01-14):
请问一下 装配体工程图 材料明细表如何将标准件集中排列在明细表上部 零件图排在明细表下部呢 还有标准件的零件序号用b1 b2 b3 怎么实现呢 用以与零件序号1 2 3 4进行区分。

网友:
这个是不是可以编一个宏程序去修改。明细表设置那儿达不到你说的这种要求。

网友A:
这个排列可以在装配过程中调整,把零部件先安装好,再安装标准件,这样的序号排列就会把标准件都排在后面了。
如果设计过程不确定,确实经常有零部件在标准件之后又插入的,那么在左边的设计树中把后装配的零部件手动拖拽到标准件之前也行。
至于B1B2B3的序号,除了手动我还没有找到适当的好方法。不过上面的问题解决了之后,这个不改也影响不大了。

网友(点评):
的确,SW默认设计树的顺序就是明细表的顺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排列可以在装配过程中调整,把零部件先安装好,再安装标准件,这样的序号排列就会把标准件都排在后面了 ...

应该是   有个排列功能    标准件都是TOOLBOX 的 有自己的属性  根据排列将有此属性的   集中排序功能。

网友:
用鼠标上下拖动明细表位置,人工调整,这样就把标准件拖到一个区域了

网友B:
1.先做出球标
2.点出BOM
3.拖动BOM中的零件 排序至 需求的顺序
4.双击BOM中需要调整序号名称的位置 改成需要的序号B1 B2 B3...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先做出球标
2.点出BOM
3.拖动BOM中的零件 排序至 需求的顺序

正解啊   但是这个排序 不能拿 一键排序啊  多的话 一个一个拖就有点麻烦了, 还有就是  标准件能自动 用序号B1 B2 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解啊   但是这个排序 不能拿 一键排序啊  多的话 一个一个拖就有点麻烦了, 还有就是  标准件能自动 用 ...

那只能用宏了。。
而且还需要自己开发或者找人开发

网友:
有自动生成组件零部件标记的功能,可以拿来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