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结构刷漆一些疑问

楼主(2021-01-14):
因为采购不及时,现在有一些疑问,抛出来有兴趣的讨论下。/*…… */表示是我网上查的,各位可以看看遇到过没
1、打磨除锈后,只刷环氧富锌底漆,不刷面漆,这个有什么影响?/*面漆具有装饰和保护功能 */ 我认为没面漆,持久性变差

2、一大块钢板在高处,人可以在表面刷漆,底面无法操作,只刷一面,有什么影响?

3、富锌底漆不用固化剂,会有什么影响吗?   /*固化剂的量不可多加也不可少加,不然就会出现咬底、开裂等漆膜问题。*/

网友A:
要不要面漆,要看你们耍底漆是不是最后一道工序?不刷面漆肯定不行的,尤其露天使用的钢结构,而且还要看使用环境,比如,在海边,要求更高,底漆,面漆好几遍,漆膜厚度也有要求。

涂漆,不论底漆,面漆都有工艺要求对,不能随意增减,或者改变,要改变工艺最好要工艺工程师确认是否可行?

网友B:
3双组份环氧不用固化剂就几年都不会干燥。
2底面没刷就无防护作用了啊。
1不刷面漆也可以,只是相应降低防护能力

网友C:
我们一般刷底漆主漆和固化剂比例4:1(体积比),质量的话6:1.要有防护作用肯定所有面都得刷!

网友:
底漆是粘贴防护的,单纯面漆防护性,耐脱落性都大打折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要面漆,要看你们耍底漆是不是最后一道工序?不刷面漆肯定不行的,尤其露天使用的钢结构,而且还要看使 ...

收到  谢谢  使用环境是露天的,不是海边 。   这个是我自己学习遇到的一些疑问,没有专门的负责工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3双组份环氧不用固化剂就几年都不会干燥。
2底面没刷就无防护作用了啊。
1不刷面漆也可以,只是相应降低 ...

双组份的不放固化剂,能几年都不干燥啊,吓我一跳。  我也只知道不放固化剂肯定有影响。   钢结构只刷一面,也不知道能起到什么用,领导安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一般刷底漆主漆和固化剂比例4:1(体积比),质量的话6:1.要有防护作用肯定所有面都得刷!

谢谢  您的工艺学习了,我主要想知道不按工艺来处理,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收到  谢谢  使用环境是露天的,不是海边 。   这个是我自己学习遇到的一些疑问,没有专门的负责工艺的。 ...

不要紧,自己在网上查查类似的工艺文件,再找个《工艺手册》学习学习,慢慢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
偷工减料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紧,自己在网上查查类似的工艺文件,再找个《工艺手册》学习学习,慢慢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再次感谢

网友:
lz码农出身?

网友:
这样表面处理厂这种都是需要要做的工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