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动机构连接更好方式

楼主(2021-01-15):
设备有一个连接,采用六角连接方式,发现经常断裂,有无好的连接方式,谢谢

楼主:
销轴与电机相连,电机带动销轴转动,销轴带动拐臂一起转动,然后从另外一头传力到其他部件上。然而在实际过程中经常在六角应力集中部位断裂。问一下各位大侠,是否有更好的连接方式?

网友(点评):
发表于 刚刚

楼主:
电机带动销轴转动,销轴通过六角连接固定方式带动其一起转动,然而在实际过程中角处应力集中 ,经常断裂,问一下各位大侠,是否有更好的连接方式?

网友A:
参考汽车方向机轴,花键轴,让应力分散。另外,这个销轴抱圈壁厚还得加厚一点。

网友:
薄了就加厚

网友B:
花键配合

网友:
壁厚最薄处的厚度有多少?是壁厚薄引起的强度不足,还是尖角那个地方的应力集中引起的?把尖角那个地方倒个小圆角在装上试试。

网友C:
圆柱上铣个平面就够了,没必要六角

网友:
这个件的外形尺寸和受力状态是什么样的?

网友D:
六角孔转一定的角度,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圆柱上铣个平面就够了,没必要六角

怎么铣?与拐臂相接的销轴就是个六边形平面。难道把销轴由六边形变为四边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汽车方向机轴,花键轴,让应力分散。另外,这个销轴抱圈壁厚还得加厚一点。

电机带动销轴转速很快,要求带动拐臂快速上下运动。花键是否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六角孔转一定的角度,如下图!

lz先试试这个方案,六角孔调整一下角度,等效于加厚了。

网友:
现在用的是什么材质,建议用弹簧钢!

网友:
偏心轴啊

网友:
看具体情况。如果能改变方式最好。若不能改变,只能加强加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花键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