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sw为社么无法切螺纹

楼主(2021-01-15):
这个杆一点没有被切到,这个实体被锁定了吗?正常应该能切到实体。

网友:
相邻的两个螺纹切槽是不是刚好有一个点重合了?导致剪切的动作不成功。调整一下那个螺纹的草图尺寸试试。

楼主:
我按国家标准设计的,退刀槽那么大,只拧上2个扣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按国家标准设计的,退刀槽那么大,只拧上2个扣怎么办

您和国家标准,至少有一个错了。

网友:
我觉得国标肯定没考虑到你这需求太独特。。。。。。

网友(点评):
各位元帅都对国标有话说呀

网友A:
这种数模造型不出来肯定是那个圆柱的数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数模造型不出来肯定是那个圆柱的数模有问题。。。

不是那个圆柱有问题,我把图形上边和圆柱的边挨上了,就可以切出来,可能是因为之前图形的上边在圆柱的上面 可能有相交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