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门上装有机玻璃

楼主(2021-01-15):
钣金门上用密封条装有机玻璃,如何留间距,如何安装的。求助

网友:
去看看汽车怎么装玻璃。

网友A:
把细绳嵌入胶槽缓慢拉出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细绳嵌入胶槽缓慢拉出就好了

密封胶条先装在门上还是先装到有机玻璃上?

网友:
钣金门到有机玻璃的下料尺寸单边最少5mm吧,第一次做的时候留了单边2mm,放不进去密封条

网友:
胶条先围玻璃嘛,装门上了怎么上玻璃?

楼主:
第一次做 与胶条内侧单边留了2mm,结果安装不上。然后把有机玻璃换成厚度小点,可以弯曲,装上了

网友:
使用镶嵌的方法,通过密封圈来把它卡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