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裁剪(剪裁到最近端的问题)

楼主(2021-01-15):
第一张图红色圈的部分是我想裁剪的,那条曲线是由图一右侧的参数方程生成的,但是我一剪裁到最近端,它就报错,请问是为什么呢。

网友A:
既然是公式曲线,直接改参数就好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公式曲线,直接改参数就好了啊。

我想裁到最外面圆上,这个坐标不好定。请问知道是什么问题导致这种情况吗

网友:
公式曲线怎么能随便乱剪,曲线上每个点都遵守方程式及取值范围的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裁到最外面圆上,这个坐标不好定。请问知道是什么问题导致这种情况吗

有了一条公式曲线,又有一个圆,这个交点不是很好确认的吗

网友:
公式生成的曲线不能直接编辑(大概理论上会产生过定位),最好是生成曲线,然后用另外的草图转换实体引用,然后再进行剪裁等

网友:
转换实体引用  再裁剪应该可以

网友:
选中线以后再使用裁剪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