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自己的自建库设置为网络共享库

楼主(2021-01-15):
自己建立的库,发布的零件,怎么能让网络上其他人也能使用我的库。不需要去拷贝安装,直接共享使用

网友A:
1、像2楼那样,简单粗暴直接上vault
2、自己搭建一个共享服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vault

谢谢大佬,这就去看看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像2楼那样,简单粗暴直接上vault
2、自己搭建一个共享服务器

这就去去试试vault

网友C:
直接放到共享文件内,其他人软件里资源中心库路径指向这个位置就行了,不是非要vault的。不过软件版本要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放到共享文件内,其他人软件里资源中心库路径指向这个位置就行了,不是非要vault的。不过软件版本要相 ...

这样就需要修改别人的资源中心库位置,有没有办法添加一个新位置,改了资源中心位置,对方就没有自己的库了。我的意思就是在不影响默认库的前提下,再装一个共享库

网友:
设置成数模共享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