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座型号求助

楼主(2021-01-15):
请问下这种插座是那种型号,百度半天找不到,有没有用过的?

网友A:
这个应该不是某个国家的标准插脚,大概率是设备制造商定制的,如果楼主拿的是插头,可以测量下尺寸,试试wonpro家的RU4T插座。

嗯,如果楼主手里的是插座,要配个插头,那有点无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不是某个国家的标准插脚,大概率是设备制造商定制的,如果楼主拿的是插头,可以测量下尺寸,试试wo ...

感谢推荐,不过厂家指定要这种。说是日本的,也没有个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推荐,不过厂家指定要这种。说是日本的,也没有个型号

日本的电源插头和国内是一样的,只不过电压是AC100。这个应该是特殊定制的,我刚翻了CISCO的AC电源线样本,15种常用的接口里没有照片上的这种。

网友:
怎么看样子相似外星人的头,这肯定是外国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