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胶件加工

楼主(2021-01-15):
加工硅胶件,比如直径15mm的,加工成直径13mm的,公差范围+0.5mm,要求加工面光滑,粗糙度最低12.5,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加工方法?

网友:
这个很考验手艺,白钢刀,高速——核心就是趁着硅胶没反应过来

网友A:
直接开模做不行吗?

网友(点评):
有可能是开模弄错了,或者改方案 ๑乛◡乛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开模做不行吗?

量比较少,型号又比较多,开模优点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量比较少,型号又比较多,开模优点贵了

不知能不能用3D打印?

网友(点评):
打过类似橡胶的东西。

网友:
做过PU件,直径11mm,长度10mm,实心。不知道你要的零件具体什么情况,有没有通孔,硬度多少。

网友:
做过简易的压模

网友:
多少度的?买个光面管子倒进去,几个小时就出来了。

网友:
研究一下硅胶融化技术,做个模子,然后直接倒入成型

网友:
开个管装刀口模具,高速冲切后零件表面能有提高!

网友:
机加工的话,可以上Cnc高转速,反转加工,可以尝试表面喷洒液氮试试,我还没机会试过。

网友:
量不大,款式又多,推荐3D打印,快捷且成本低。可以跟供应商厂家沟通选用合适材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