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美纹纸开孔工装

楼主(2021-01-15):
各位前辈,需求是这样的,在大理石上有很多孔位,每个孔间距是一定的,要用美纹纸封住孔位,再用刀子去开孔;目前都是人工用刀片去切,效率很低,一块大理石三四百个孔;
我做了一个下图的工装,现在遇到两个问题:
1、刀口不够锋利,导致切口是撕裂的;
2、切下来的废胶带没法很好的拿下来;
想请教一下各位前辈,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楼主:
想了一些办法,中间的针加一个台接,但是还是很难取下来废的美纹纸

网友A:
1、刃口改成锯齿形
2、刃口切面之外的位置涂覆特氟龙

网友B:
我在想用楼上做锯齿形切口的方法,中间做通孔配吸尘器如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刃口改成锯齿形
2、刃口切面之外的位置涂覆特氟龙

抽芯顶丝锁紧,可拆,清废纸;

另外lz需要一把电动螺丝批。

网友D:
芯轴加个弹簧用垫片挡住,垫片在芯轴上滑动,芯轴有台阶用螺纹安装卡住垫片

网友E:
开孔器?你可以参考一下开孔器

网友F:
开孔之后做什么用呢?

网友G:
来料是啥样的?为什么?
成品是啥样的?

这俩不知道,怎么说都是对的

瞎猜?滚切?木模切后标签剥离那个?

楼主你这种推进孔的玩法,不怕胶质堆积啊?底孔哪儿也好,刀片上也好。。。我很多年前可是吃了不小的亏啊。。。

你把离型纸面上硅油成分的剥离作用捅破掉了。。。

网友:
中间加弹簧

网友H:
龙门式点胶机,换成激光切割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刃口改成锯齿形
2、刃口切面之外的位置涂覆特氟龙

想过锯齿形,不知道加工放不方便
涂敷特氟龙的话,废料会不会掉进孔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想用楼上做锯齿形切口的方法,中间做通孔配吸尘器如何

做通是有想过,但是加吸尘器比较麻烦,这个要做好多个,车间做这一步的工人有十个,是不是得陪十个吸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抽芯顶丝锁紧,可拆,清废纸;

另外lz需要一把电动螺丝批。

电动螺丝批干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孔器?你可以参考一下开孔器

开孔器要么是那种纸张的,得把纸张放中间,要么是那种打水泥、钣金的,我用不上

楼主:
弹簧不太好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H:
龙门式点胶机,换成激光切割咋样?

那个成本太高了,搞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开孔之后做什么用呢?

美纹纸保护大理石,孔内会点胶进去,是为了不让大理石表面有胶水

楼主:
引用 网友G:
来料是啥样的?为什么?
成品是啥样的?

下一步会在孔内点胶,然后粘接钢柱,用于打螺栓
美纹纸是为了保护大理石表面,不粘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芯轴加个弹簧用垫片挡住,垫片在芯轴上滑动,芯轴有台阶用螺纹安装卡住垫片

美纹纸没有多大力,感觉弹簧都不会被压缩。。。。

网友I:
分享一下做这个有什么用?本人就分享自己的办法

网友F:
引用 楼主:
美纹纸保护大理石,孔内会点胶进去,是为了不让大理石表面有胶水

不用美纹纸,塞入软胶棒,然后喷蜡,然后拔出胶棒。

楼主:
引用 网友I:
分享一下做这个有什么用?本人就分享自己的办法

下一道工序是在孔内点胶,这个美纹纸是为了保护大理石表面,不粘上胶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用美纹纸,塞入软胶棒,然后喷蜡,然后拔出胶棒。

主要孔太多了,一块石头上有三百个孔,一个一个搞有点慢,,。。。。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主要孔太多了,一块石头上有三百个孔,一个一个搞有点慢,,。。。。

当然要做个工装,一排排的搞啊。

网友J:
切刃改成锯齿会好些,切入前要是外圈纸面能压一圈会更好,比如O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当然要做个工装,一排排的搞啊。

我搜了一下,喷腊的设备都挺大的,而且成本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切刃改成锯齿会好些,切入前要是外圈纸面能压一圈会更好,比如O圈。

锯齿的不好加工,这个刀口应该会磨损的比较快,所以还得是比较方便加工,头疼

网友K:
大理石上的孔做浅一些,比如0.5-1mm。见没见过过去包饺子的饺子皮,就是用一个圆形模具在一张擀开的面皮上去踏出一片片饺子皮。

网友:
和开孔器有区别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下一步会在孔内点胶,然后粘接钢柱,用于打螺栓
美纹纸是为了保护大理石表面,不粘胶

干嘛不先一大张纸模切好了,整面贴上去?

网友L:
你的孔倒角边缘很粗,纸孔间距尺寸就可没啥精度。你可预先在纸上冲压加工好孔,纸不要太大,每张纸上合适数量的孔,适合你的工艺要求,一张一张拼接即可。这么一改,我估计2个人就可抵你现在10人了.
还有一种方法,比如你的孔是30直径,你就预先加工好60*60的方形纸,上面有30的孔,先贴好所有的孔,再覆盖整张纸,再把孔边用特制的限制深度的刀,划个4方,揭去多余的上层纸,露出孔来,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K:
大理石上的孔做浅一些,比如0.5-1mm。见没见过过去包饺子的饺子皮,就是用一个圆形模具在一张擀开的面皮上 ...

那个孔深度是60~100mm,里面得粘接钢柱

楼主:
搜了一些开孔器,但是感觉不太能借鉴

楼主:
引用 网友G:
干嘛不先一大张纸模切好了,整面贴上去?

也想过这个方案,但是美纹纸买来是一卷一卷的,胶带那样,不好撕和贴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的孔倒角边缘很粗,纸孔间距尺寸就可没啥精度。你可预先在纸上冲压加工好孔,纸不要太大,每张纸上合适数 ...

这个方案想过,但是美纹纸一面是带胶的,就像透明胶带一样,买来的时候又是一卷一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案想过,但是美纹纸一面是带胶的,就像透明胶带一样,买来的时候又是一卷一卷的

有的是一张张的。

网友:
孔是通孔吗?可不可以从背面切

网友:
能不能通压缩空气吹出来

网友G:
多大面积的大理石?孔们的密度大概是啥样的?孔的大小有多少种?还有。。。?还有。。。?

没看见一张图,,,啥都得猜着来。。。  。。。

或者现场的照片都行。

不然,看不出来要的是简易工具还是一套自动化设备。。。

真的是皇上不急太监急。。。

方法太多种,,,不可能全罗列出来吧?

楼主:
|zhangyao181发表于 01-18 14:17孔是通孔吗?可不可以从背面切
盲孔,石头厚600,孔只有60深

楼主:
|zhangyao181发表于 01-18 14:20能不能通压缩空气吹出来

一面有胶,容易粘在孔内壁上

楼主:
|Cavalier_Ricky发表于 01-18 17:43多大面积的大理石?孔们的密度大概是啥样的?孔的大小有多少种?还有。。。?还有。。。?

没看见一张图,,,啥都得猜着来。。。  。。。

或者现场的照片都行。

不然,看不出来要的是简易工具还是一套自动化设备。。。

真的是皇上不急太监急。。。

方法太多种,,,不可能全罗列出来吧?

明天上班我详细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多大面积的大理石?孔们的密度大概是啥样的?孔的大小有多少种?还有。。。?还有。。。?

没看见一张图 ...

4500*2000*500的大理石,孔基本都是16的,深50,间距40,一排大概40个孔

网友(点评):
咳,还差一个图,就是贴好以后的。其实,这两张图,已经证明了我的建议蛮好的。间距才40。

网友(点评):
用木模刀版切长条,连续贴几张就完了。

网友(点评):
开木模,估计200块钱。。。

网友:
中间十字交叉钢片做成箭镞形状,尺寸比孔直径略小,起到切孔和定心的作用;切割刃口略大于孔直径,刃口和台面作用切割美纹纸;这样切出来是一个中间十字切口的圆片。

网友G:
我溜达过不少不同行业的车间。其实,很多车间,只要改改生产流程或增加很便宜的工装小工具,就能增加太多产能切保证产品质量的稳定性。

无奈,我是搞机械的,都说出去了,我的机器卖给谁啊。。。

网友M:
可以改用水刀工艺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可以改用水刀工艺试试看。。。

主要还是废纸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溜达过不少不同行业的车间。其实,很多车间,只要改改生产流程或增加很便宜的工装小工具,就能增加太多产 ...

大佬给点建议呀,想了挺多办法的,就是废纸不好处理

网友(点评):
废纸圈圈,是粘上去之前已经冲没了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4500*2000*500的大理石,孔基本都是16的,深50,间距40,一排大概40个孔

意思是先吧孔打好,然后再贴在大理石上么

网友N:
用薄的不锈钢片代替纸,提前冲好孔位,重复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N:
用薄的不锈钢片代替纸,提前冲好孔位,重复使用

或者塑料薄片

网友(2023-12-11):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
上激光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