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模态分析中第7阶出现小于1的频率,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1-01-15):
     做一个小设备的总装支架的自由模态分析,装配体中所有零件都约束了,所有零件的材料定义也做了,为什么在最后提取的频率中第7阶出现了大于零小于1的数?按理说,自由模态前六阶应该是零或者是大于零小于1的数才对,调试了很久,第七阶始终是大于零小于的数,谁能指点下。

网友A:
这是由于你的装配体属于自由状态。没有进行约束。这个称之为刚体模态,任何一个物体空间内都有6个自由度。结果显示,物体沿一个自由度的方向进行运动,没有震动。你得尊重结构实际约束关系。不然结果都是错的,拿一个错误的结果来分析为什么,没啥意义。一般人也不知道软件用何种方式怎么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由于你的装配体属于自由状态。没有进行约束。这个称之为刚体模态,任何一个物体空间内都有6个自由度。 ...

就是不知道少了哪个约束,导致第七阶出现小于零的数据。里面有共节点的约束关系,按理说,共节点后不需要再进行约束了。谢谢你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