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BD直动式溢流阀字母含义

楼主(2021-01-15):
请问大侠这是那些词的缩写

网友A:
给个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个参考。

这是力士乐DBDS10K1X/100剖面图。含义如下

1.DBD:直动式溢流阀
2.S:六角套筒和保护帽
3.10:大小,连接螺纹G1/2
4.K:用作拧入式插装阀
5.1X:组件系列10至1z
6./100:压力等级 100bar
7.无代码:NBR密封件
8.无代码:螺纹符合ISO228/1管螺纹
9.无代码:无型式检验程序.
国内多家生产这种结构形式的溢流阀.但有两个主要参数:响应时间和启闭特性查不到。类似相同通径的响应时间
为2ms,启闭特性≥88%。
请问大侠:
1.影响响应时间的因素。P口压力升高最右侧活塞端面压力响应的时间,这个是阀芯加力的时间,和活塞节流通道有关。没有拆过DBD阀的这部分结构,是否结构就决定了响应时间。
2.同样是不是这种结构也决定了开启时的超压值和关闭时的欠压值。

楼主:
客户对液压阀要求用进口品牌。刚收到客户寄来的力士乐的阀,看外包装印刷字迹模糊,防锈油一股恶臭。经客户确认他们用的一直是这样的。这阀国内制作的差距究竟在哪里呢?有说是设备的制造精度,阀芯阀套大公司达到了完全互换;中等公司制造公差大,要分组选配;小公司单配。不论采取何种手段,最终保证了尺寸公差和形状公差,都可以保证性能。材质热处理方面,认真做也应该没有大的区别。但实际做的不好。如弹簧表面喷丸处理可以提高疲劳寿命是公认的。可是参展的打开的阀芯,弹簧也没有喷丸处理。

楼主:
DBD德文缩写: Druckbegrenzungsventil dynamische
大侠是这样吧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DBD代表直动式溢流阀是力士乐的标准,DB是先导式溢流阀,DBW是电磁溢流阀,DBD就是直动式溢流阀,字母后缀10/20/30等表示公称通径;DZ是顺序阀;DR是减压阀。找个力士乐压力控制阀的样本,参照一下就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