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吸管是用几层纸卷制的?

楼主(2021-01-15):
纸吸管是用几层纸卷制的?可以用两层吗?

网友:
买杯奶茶,把那个纸吸管拆开看看。大概就有答案了。

网友:
不同用途,不同原料纸,层数应该不一样吧?!

网友:
应该不止两层啊。光渗透就一下子没啦

网友(点评):
纸杯,就一层纸啊。。。

网友:
纸吸管,我见过的,几乎都是斜绕的,于是我也造过斜绕的纸管。

纸吸管的强度,应该是跟用纸的材质、斜绕密度有关,另外重要的是用什么工艺去加强挺度。

纸吸管用几层纸卷?从来没听过这么样的问题,也从来没考虑过。

网友:
三层以上估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