型材断裂原因

楼主(2021-01-16):
各位大神,请教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台车平台,现在现场不知道什么原因型材出现断裂(如图),现在怀疑材质有问题,含碳量和杂质太多,脆性大,如果时单纯的应力变形,应该不会直接断茬,材料一点屈服没有,请前辈帮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
图片断裂的型材为槽钢

网友:
连载荷都不知道就断定不是受力问题,真是太厉害了

网友:
开裂处下方有与立柱接口的焊缝,焊缝右端处是断裂起始点,我判断是焊缝热影响区开裂,由于尖角应力集中,裂纹往上延伸,致使型材断裂。分析是否正确,望大家指教!

网友A:
这用了很多年了吧,材质原因不该早断了吗。台车貌似就是移动台子啊,使用中载荷可不得了,使用环境过于恶劣我到觉得是因为设备时间久了,这次放的东西没在中间,偏右,甚至还有放重物时候放的太快,剧烈冲击,断裂处很可能有凸起,简单的杠杆原理,导致这里受不住,断了。可能还有焊接缺陷,就右边焊的好,左边中间里面没焊透
你应该还要给出是什么时候断的,东西放上去一瞬间断的吧,还是放了好一会才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用了很多年了吧,材质原因不该早断了吗话说什么是台车?升降车吗

也就2年时间

网友:
一般槽钢只能变形,不可能断裂。只有可能是不焊接口啊

网友:
没焊牢固,或者焊的位置受力大于载荷

网友:
焊接质量问题

网友:
千斤打起来,加快板焊上。

网友:
个人感觉应力集中加锈蚀,或是单纯的剪切力过大,大概计算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一般断裂都是因为超过了材质的屈服极限!

网友:
接缝里面贴板焊接,不存在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