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件和塑料件的连接

楼主(2021-01-16):
请教大佬们,一个钣金件上嵌一个塑料面板上去,钣金和塑料的安装位怎么设计啊?见识不够广,还请不吝赐教。

网友A:
1. 钣金背面焊螺柱,塑料面板打螺钉间隙孔,套上去,然后用螺母锁;
2. 参考工业用显示器镶嵌型的那种安装方式,背面用螺丝顶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钣金背面焊螺柱,塑料面板打螺钉间隙孔,套上去,然后用螺母锁;
2. 参考工业用显示器镶嵌型的那种安装 ...

忘说了,塑料件要和钣金面平齐,就是要嵌进去,我想钣金能不能做一个台阶然后做定位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忘说了,塑料件要和钣金面平齐,就是要嵌进去,我想钣金能不能做一个台阶然后做定位槽

那就钣金向内折边吧

网友B:
可以的,塑料孔位置向内折弯个L行限位,然后外面塑料和钣金平齐。里面可以用螺丝带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钣金向内折边吧

我就是这么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塑料孔位置向内折弯个L行限位,然后外面塑料和钣金平齐。里面可以用螺丝带紧

留了0.3的间隙然后准备用胶粘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留了0.3的间隙然后准备用胶粘的

四边缝隙不均,就有得搞了。
是否电控面板?凸出没关系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边缝隙不均,就有得搞了。
是否电控面板?凸出没关系的吧

准备弄个屏幕装到塑料件上的,老板还没给屏幕参数,还不知道屏幕固定在哪

网友C:
引用 楼主:
准备弄个屏幕装到塑料件上的,老板还没给屏幕参数,还不知道屏幕固定在哪

屏幕本身可以直接固定在钣金上啊,

你先别脱裤子,看老板脸色再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幕本身可以直接固定在钣金上啊,

你先别脱裤子,看老板脸色再脱。

这玩意3D打印机,老板是想到哪就是哪,说整个塑料好看一下,问他就说了一个7寸屏,我还没继续问,本来今天休息,又要弄这

楼主:
对的,我是这么干的

网友D:
焊个卡槽比较可靠,如果钣金翻边能卡住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焊个卡槽比较可靠,如果钣金翻边能卡住也行。

是焊接的,翻边麻烦

网友E:
通常都是采用卡扣镶嵌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通常都是采用卡扣镶嵌的方式。

但是塑料件不是开模的,直接CNC的亚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