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断了!!

楼主(2021-01-16):
今天现场调试焊接工装的老高发微信叫:你这定位销又断了咯!

这是一个产品定位端直径6的定位销,截止今天已经断了5根了

现在反思一下,设计图纸确实有些问题!

都是从这个R1的地方开始断裂开来!

初步分析这种细型定位得设计有两个缺陷:

1、定位销结构缺陷;外径太细,刚度不足;R角过小,需要改为R3,或者倒斜角!

2、材料及热处理工艺不合理:材料热处理后太硬,导致整体易脆、易断!我们这边都有个误区,认为定位销是关键零件,需要用最好得材质制作,殊不知硬度越高得材质,就越容易脆断!

网友:
个人看法:如果结构可以的话,精定位,“大”承载,定位销可以只承受少部分力,增加一个粗导向承载的销子

网友:
应该是这个定位销肩负的任务过多了.....

网友:
用的人有问题,肯定是你们搞断的。故意的

网友:
断了六根,肯定设计有问题

网友:
怎么像没热处理过?

网友:
想看装配图。

网友:
定位销只是定位作用,不能承受剪切力。那个地方倒个R3的圆角还能倒吗?

网友:
楼主的M8还带尺寸公差,也是头一次看到。

楼主的定位销是不是太长了,不防试试减短一点。SKD11这种模具钢,本身硬度就不低,可以试试不热处理。但最好还是换一种材料,或将直径改大到7。

网友:
因为根本没经过计算所以断了吧? 材料 设计 热处理只是次要原因 我看

网友:
材料选择有点问题,定位销只起定位作用,其硬度不能太高,另一头有螺纹,硬度高了螺丝很脆!建议根据功用分开设计!

网友:
R角改大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零件的热处理要改成表面的,表面硬度足够,芯部还要有韧性才行

网友:
可能是镀铬产生了氢脆。

网友:
定位销受委屈了!

网友:
我觉得这个不是定位销,定位销主要起到定位作用,你这个还受到了很强的剪应力和震动冲击,用磨具钢淬火HRC55,已经整根淬透,根本扛不住剪力了。

网友:
应该换用38crmov,
直径改大,调质后淬火hrc40,或者不淬火,不是经常摩擦的,怎么需要淬这么硬呢

网友:
焊接热变形的力,这个定位销抗不住

网友:
可以采用40Cr氮化试试

网友:
设计上,定位销是不应该受剪的啊

网友:
如果只是定位销的功能,这个结构设计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定位销断了,肯定是受到了一定大小的剪切力。你这种热处理都差不多淬透了,零件脆性大。

网友:
嗯,有可能材料原因。有次我用个螺丝,12.9的高强度的,在旁边轻轻焊接了下,然后拧螺丝的时候竟然脆断了

网友:
定位功能和锁紧功能 分2个工位,减轻点销钉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