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论坛里有没有熟悉推拉式电磁铁的高手,求推荐电磁铁?

楼主(2021-01-16):
1、电磁铁的吸力要求不高,超过20N即可;
2、行程要超过60mm;
3、能频繁通电启动,一分钟20次左右

网友:
这么长的行程却要求如此小的力。就如同要求2米高的人只能长穿35码的鞋一样,不排除有这样的个例。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找某宝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找某宝厂家?

某宝上找不到,才来这里求助

网友:
找不到合适的就用杠杆把行程加长

网友:
1/3没问题,行程要求太大了,做连杆机构放大行程好了,还便宜。

网友:
60毫米某宝有啊。

网友:
行程有点长了,可以找下冷库上用的保持式电磁铁,,我当时在阿里巴巴上找的厂家。广州三磁电

网友:
推拉式电磁铁其实是根据电磁的原理,以油电量来控制它的动作以及功率的大小。推拉式电磁铁推拉的是电磁铁。推拉式电磁铁是框架式电磁铁中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