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铝板表面处理的疑问

楼主(2021-01-16):
铝板我们常用表面处理有电泳,喷砂+阳极氧化,阳极氧化,喷粉等。最近在做一批料,技术要求都是写本色阳极氧化,出来的效果差异大,怎么约束做到效果统一,打样板最终确认,还是技术要求详细,这块请专业做加工答疑下,谢谢。

网友A:
本色阳极氧化与材质牌号,喷砂目数有关,不同牌号的本色阳极氧化的颜色有差异。像图中有些是机加工件,有的是钣金件,牌号如果有差异,氧化效果肯定不同,铸铝牌号的本色氧化会偏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色阳极氧化与材质牌号,喷砂目数有关,不同牌号的本色阳极氧化的颜色有差异。像图中有些是机加工件,有的 ...

感谢回复,材质一样都是6061,最后两个件都是本色阳极氧化,还是说氧化时间不一样,出来效果不一样,像这种技术要求都是本色阳极氧化,怎么约束不同供应商做到效果统一,还是一般都是提供样板,按样板效果做?

网友:
普氧是比较简单的,让按样板来就行

网友:
效果差异大和材料自身的质量有关,质量差的材料一个零件的不同部位都有差异

网友:
不同工艺做出来的铝合金氧化的效果是有差异的,机加出来的铝合金表面就比较光滑,钣金加工的,在材料本质上可能就没有这么光滑了,还有就是小件的可以喷砂,钣金比较大件,有些氧化没有这么大的喷砂机。一般来说,做样件都要通过手工打磨,使得机加,钣金的表面光滑度尽量达到一致,氧化的时候同一槽氧化,这样就能尽量一致了

网友:
材料的杂质含量不一样、是否喷砂、氧化时间的控制等对氧化效果有很大影响,不同供应商之间只能用色板控制了,规定色差小于多少才接收。

网友:
面积大的尽量不要用本色氧化,因为颜色差异都会比较大。面积小的可以用。
我们面积大的料一般都是喷砂氧化,颜色一致性高

网友:
出个图册并提供样板,让供应商按照图册上面的色号来就行了

楼主:
恩 看来只能图纸+样板确认来统一了,这个划痕多了,不喷砂氧化覆盖不了

网友:
按样品,毕竟作图的人不是专业的

网友:
最后两个是薄板,没喷砂,氧化后就这样。

网友:
这个很难统一,两家电镀厂做出同一技术要求的零件,颜色都会有差别,即使同一厂,不同批次的产品也会有差异!

网友:
一直不明白,喷砂算物理表面处理,效果能和化学处理一样么

网友:
膜厚要求一下,一般15±3左右

可以用色差管控,L值要求88以上,b值要求1.5以下吧。估计要求0.5厂商能难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