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滚珠丝杠载竖直情况下传动,如何保证其自锁?

楼主(2021-01-16):
滚珠丝杠运用情况是:

我想让滚珠丝杠竖直固定在一个平台上,丝杠上有一个滑台,在电机转动下滑台上下升降,滑台上会固定一个50kg的重物

滑台加减速设置为0.5s 滑台会有3-5s的在丝杠中间位置悬停,在3-5s内滑台不能向下坠落,我考虑采用带抱闸的电机与蜗轮蜗杆减速器,控制上设置电机在3-5s内在丝杠中间位置停止工作

不知这样的措施是否在不影响效率情况下,防止滑台下坠,还是需要设计什么样的结构?谢谢!

网友A:
两种思路:设计非标“牙型”,根据螺纹的升角小于摩擦角,根据重量,加速度设计轴径、牙型,50kg不算重。另外一种思路是如果只停顿一次,可以设置硬限位,移开后继续

网友B:
双保险:1、选带自锁的丝杠;2、设计蜗杆的时候,选用带自锁的模数

网友:
还有个方法,如果有导轨的话,在导轨上加个导轨锁

网友:
刹车装置或者定位装置

网友:
电机带抱闸的就可以了

网友:
滚珠丝杠副和蜗轮蜗杆减速机理论上都是不可以自锁的,但是小的螺旋升角和大减速比可以更容易锁住传动轴回转。重量不大,伺服电机带刹车抱闸就可以锁住滚珠丝杠副。要实现真正的丝杠自锁,只能用梯形丝杠了

网友:
一般情况抱闸的电机与蜗轮蜗杆减速器足够了。

网友C:
如果是伺服电机,通电的情况下,即使抱闸没有合上,靠电磁保持,理论上讲,也是能保持不下滑的。有些电机有这个参数,保持力矩。
抱闸是定位停止后,抱死。不是在运动时减速抱死。
一般用抱闸电机就足够了。抱闸的力矩一般大于或接近电机的额定力矩。
蜗轮蜗杆减速机,最近我遇到了一种情况,其实它不能自锁。能够自锁的蜗轮蜗杆机械效率很低,得按60%计算。但是现在涡轮蜗杆减速机一般效率较高。其实用手还是能缓慢转动的。
综上,伺服带抱闸是必须,涡轮蜗杆可选配。

网友:
大家分析的很有道理,实践来证明。谢谢分享

网友:
滚珠丝杠不能自锁,这里的用法,必须用带刹车的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伺服电机,通电的情况下,即使抱闸没有合上,靠电磁保持,理论上讲,也是能保持不下滑的。有些电机有 ...

有道理,抱闸没有合上也能自锁,可能跟选的牙型有关吧?是不是因为蜗轮蜗杆是减速方式而不是传动方式,所以不能自锁

网友:
能说的大家都说了,接下来看你如何优化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种思路:设计非标“牙型”,根据螺纹的升角小于摩擦角,根据重量,加速度设计轴径、牙型,50kg不算重。另 ...

滚珠丝杆不可能自锁,不管设计成什么样都不行,能自锁的是梯形丝杆。

网友(点评):
嗯,不好意思 没看清题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保险:1、选带自锁的丝杠;2、设计蜗杆的时候,选用带自锁的模数

滚珠丝杆不可能自锁,不管设计成什么样都不行,能自锁的是梯形丝杆。

网友:
很难实现自锁,只有考虑侧边增加顶压机构。。。

网友:
你这方法,完全可行。

网友:
一半情况使用抱闸伺服电机,断电抱死。重量较大的情况也使用氮气平衡缸进行配重。

网友:
靠传动机构的自锁(如梯形丝杠、单头蜗杆等)和传动效率相矛盾;
电机带抱闸最妥! 负载不大的话,停止参考电机保持力矩

网友:
根据以往做模组的经验,要看是什么丝杆,滚珠丝杆导程小的,大于5mm导程的50KG的负载,垂直用,肯定没法自锁,小于5mm导程的,会缓慢下降,T型丝杆自锁效果要好于滚珠丝杆!正常要自锁会加减速机或者电机带抱闸的方式!

网友:
抱闸是最好的,不常动可以搞梯形丝杆或蜗轮蜗杆,常动就不行了,磨损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