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设备大烦恼 之 一文解析输送带跑偏难题

楼主(2021-01-16):
前面有些冗余,嫌啰嗦的可以不看黑字,文字表达能力有限,见谅。
作为新手入门练手的简易输送带设备,常常出现令人烦恼的跑偏问题,因为自己之前做过几条皮带输送机(普通皮带机、电辊皮带机、可伸缩升降皮带输送机等), 现把自己总结的经验分享一下。

开篇:输送设备是现在随处可见的设备之一,也可以说是自动化的血液。输送设备型式多样,有带式输送机、链板输送机、斗式输送机、螺旋输送机、辊筒输送机、悬挂输送机等等。其中带式输送机应该是使用最多其中一种,而带式输送机又有 皮带输送、同步带输送、O型带输送等多种区分。今天要说的就是用途广泛的皮带输送机。

一、输送机分析

普通输送机结构简单,只需要一个固定机架,两只辊筒,一个驱动机构、涨紧机构和一条皮带就可以转动输送物品了。如果设备出现跑偏,一般都会调整涨紧机构,确实调节涨紧机构应该可以解决80%的跑偏问题,但有时调几个小时也不能调整好。现在分析一下各个部件:辊筒(含调整机构),首当其冲,“罪魁祸首”;固定机架,把皮带放上去固定,好像没什么问题;驱动机构,只负责转动,好像也没问题;皮带,应该是“被害人”吧。

分析辊筒,一般皮带跑偏都是因为辊筒不平行,引起侧向力,且超过皮带自身吸收范围,引起跑偏严重甚至磨损卡死。

二、常见解决方法

分析了以上,好像问题就在于辊筒的调整,因为其他地方没有可以动的,常见的解决方法有:

1.调整机构:最基本的配置,可解决一般跑偏;                                                   一定范围内调整
2.辊筒留宽:就是辊筒比皮带宽一些,给它自由跑偏的余量;                               小范围调整能力
3.设置辅助:有些会设置一些挡边机构阻挡跑偏,如皮带两侧设置导轮,限位等;  小范围调整,严重跑偏加速损坏皮带
4.鼓形辊筒:辊筒做成中间凸起的鼓形,使其两侧均有抵消部分侧向力的能力;      一定范围内调整,应该是视锥度确定
5.导条皮带:在皮带下方设置导条,阻止皮带跑偏。                                            一定范围调整,严重跑偏导条部损坏

事实上,这些都可以一定程序的解决跑偏问题,但还是会有少部分情况,即使上述方案全设置了也还有跑偏的可能,因为调整能力有限。

三、问题溯源

上述设置无法完全调整跑偏问题,追溯到底还是侧向力问题,上述调整也是为了抵消一定范围的侧向力。既然如此,问题来了,那么侧向力是怎么产生的?显而易见:1.结构问题,平行四边形严重,造成侧向力过大,调整机构超出调整范围。这种情况可在装配初期用卷尺测对角线长度确认。
还有一部分情况重新装配平行可能也无法解决,因为机架与上部皮带机构形成了  空间四边形  ,这时需要安装时确认各辊筒两端高度一致情况。
那么,除了平行四边形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输送皮带在使用中也需要注意,张紧时不要张太紧,而且注意两边张紧不要差太多,
否则皮带本身容易造成一边超出弹性范围,形成锥面,自身产生侧向力。输送皮带安装使用时,可以根据皮带的弹性范围,假设0.1%-0.3%左右,可以皮带上两侧划线标记1000mm长度,两侧均匀张紧至1001mm左右。
以上就是自己做过皮带后总结的经验,另外如果有伸缩,大型多段功能的,最好首尾设置调整机构,张紧机构在另一端设置。

网友:
多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社区搜索,印象中有某道长关于此问题的专题讲座

网友A:
以前做过一个输送线的,老跑偏,后来降速下来就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做过一个输送线的,老跑偏,后来降速下来就好些。

低速和较松的皮带,侧向分力会小些,容易导正,调试要运行几个小时才能看出来。低速和较松的情况,空载和负载跑偏状况可能不同

网友:
涨紧机构+从动辊中高

网友:
多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问题很简单,处理起来却是很困难

网友:
滚筒不平行,是如何引起侧向力的?皮带跑偏,肯定是因为侧向力。但是谁引起的侧向力,这其中的机理还没那么简单。
君不见,同样是一边长一边短,有时候往长边跑,有时候往短边跑?又有传闻说跑紧不跑松,跑上不跑下?
我理解还是侧向力是由摩擦力产生的,侧向力是摩擦力的一个分力。
如何调跑偏,还需理论结合实践。期待楼主在实践中得出更细致的总结,与大家一起分享。

网友:
带跑偏很常见,但是能处理好的人不多。

网友B:
现在好像有自动纠偏的产品,你自己查查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好像有自动纠偏的产品,你自己查查原理

自动纠偏和手动纠偏目的机理都是相同的,一个是自动一个是手动而已。我写这帖的目的主要是分析一下跑偏原因,不是增加一个装置就肯定没问题了,也不是分析哪一种跑偏装置最有效(都有一定调节范围),提醒大家注意安装调试过程(可以通过安装说明书管控),前期注意一些会少很多问题,或者后期也有一个调整的方向。尤其是皮带框架结构刚性不够,且支撑结构高度不一致,造成空间四边形,这种状态是很难调整的。皮带由于张紧力差别太大造成两侧长度不一而跑偏严重,严重时需要更换皮带。
简单的输送皮带可能还好,尤其是结构复杂的多功能多级输送,有些问题需要提前考虑作出对策。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的宝贵经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动纠偏和手动纠偏目的机理都是相同的,一个是自动一个是手动而已。我写这帖的目的主要是分析一下跑偏原 ...

嗯嗯,学习了

网友:
楼主大咖,精度总结,感谢,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