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能不能镶嵌螺母

楼主(2021-01-16):
3D打印有人有做过镶嵌件吗,怎么处理的?类似图片这种

楼主:
3D打印怎么实现镶嵌螺母

3D打印

3D打印

楼主:
我现在打印一般都是用自攻钉,想了解下有没有试过怎么镶嵌螺母的,问了3D打印机供应商也没试过。

3D打印盒子

3D打印盒子

网友:
如果是PLA的可以直接电烙铁加热按进去,树脂的不知道

网友:
尼龙的是可以的,耐温高一点的树脂3D打印也可以。让3D打印服务商帮你处理,不要自己处理

网友:
先打印出来再然后镶嵌螺母试试

网友A:
3D打印是不能用常规手段热熔螺母的,我们做CNC手板的时候,螺母是用烙铁热熔的,3D打印的,一般都是通过打胶水固定螺母的,强度跟热熔差很多的,但是能将就用。举个例子:M3的铜螺母,外径是4.5mm,底孔就打4.5mm,把螺母压进去,然后点胶水。楼主这个应该是普通材料,比较难搞,建议打高韧性的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打印是不能用常规手段热熔螺母的,我们做CNC手板的时候,螺母是用烙铁热熔的,3D打印的,一般都是通过打 ...

是的 PLA材质用得多点,其他就是ABS TPU

网友:
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
做长口槽

网友:
3D打印可以实现镶嵌螺母,我这边有让3D厂打样过,材质ABS或者尼龙都可以实现,是先打印出来产品,再把螺母加热镶嵌。
当然不是所有3D打印都能实现,不同公司打印工艺不一样,如果采用粉末烧结就不能实现镶嵌。
但是这种打印后热熔镶嵌的也有缺点,有些过一段时间产品会缩水,之前在一个平面的铜螺母,由于材料缩水,铜螺母会高于产品表面。

网友:
给你推荐一家3D打印公司形优三维,这家做的比较专业,不算刻意推销啊,就是从咱们技术人员的角度看,这家服务及售后反馈专业度很好。其他3D打印的出现问题都是给敷衍一下,不解决你的问题,这家愿意跟你从工艺,技术角度分析你打印不良原因,共同改进,其实对我们设计人员来说也能很好的了解一些新技术新工艺,隔行如隔山嘛。

网友:
看你用什么原理的3D打印,塑料、金属都可以做“镶嵌”

网友:
可以的,SLA镶螺母是最平常的事。

网友(2021-04-27):
可以镶铜螺母  经常操作

网友(2021-08-10):
打印个孔,然后把螺母塞进去,用AB胶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