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W点选问题

楼主(2021-01-16):
如图1,点选零件表面的时候和没选上一样,但是只要鼠标缩放一下,就显示选择上了,这是咋回事?

网友A:
因为你没点对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没点对位置

不是的,怎么点都点不上

网友B:
是不是设置了过滤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设置了过滤器?

应该不是,因为点上之后,动一下鼠标就会显示选上了,其实不动鼠标也已经选上了,只是看不出来而已

网友:
视角显示问题

楼主:
只要缩放一次后,视角不变随便点击哪个面都可以,但是用着用着就又会出现同样问题,是这种情况吗?

网友C:
关闭SW,重新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闭SW,重新打开

经常重复出现

网友(点评):
有些时候,这个零件在SW里是虚拟的,是轻化的没有打开的,就会出现这个情况,比如你从你个装配体挪到另一个装配体内。

网友:
这是有因为鼠标放那里后,会自动去选取你所需的特征!

网友D:
更新下系统,之前也是这个问题,后来把系统更新到WIN10 1909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更新下系统,之前也是这个问题,后来把系统更新到WIN10 1909就好了

我的就是w10

网友D:
你看下你系统的版本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看下你系统的版本号

我的也是1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