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零件上刻图号的好处

楼主(2021-01-16):
1,装配节约很多时间,玩积木一样,一般人就可以装配好!
2,找产品方便。
4,节省时间。

省的钱比刻字钱多多了!
很多人没有意识到!!

网友A: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是可追溯性,尤其对于关键零件和重要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是可追溯性,尤其对于关键零件和重要零件。

可追溯性确实一个好办法,我记得以前洋务运动造的铁轨就是都要刻上的。现在的很多食品生产厂很标有可追溯的标记。

网友:
有激光打标机就是方便啊

网友:
版本号也刻上

网友:
有图号还不够,最好有个唯一的二维码。

网友:
激光打二维码更好,直接得到零件信息

网友:
有点意思,零件太小了就有点麻烦

网友:
如果是模具件比较好弄,机加工零件呢,刻字,激光打标 都需要额外的成本吧。我们目前连模具件上都没有零件号。

网友:
技术进步的确是好事,不怕零件搞错号了。

网友B:
刻上确实有好处,
但是钣金供应商给我说,拉丝的时候会把它拉掉。
但是我见别人的钣金件都是有图号的。
甚至,有些还有R 、L、上、下、左、右、1、2 等这样的标记,装配时看字母就知道方向,不会装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刻上确实有好处,
但是钣金供应商给我说,拉丝的时候会把它拉掉。
但是我见别人的钣金件都是有图号的。

拉丝以后可以做激光刻字,以前我们还有供应商用电刻笔手动刻呢,就是以前我设计过一个保护板是钣金的,一个设备上有十几块,尺寸都不太一样但是样子有些差不多,为防止装错,就在每一块上面刻字然后按照刻字顺序装就行。

网友:
一般都是刻一串数字,最大的作用是维修方便,现场的人直接报零件编号,不用描述,交流沟通非常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