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圆磨跳动不稳定什么原因

楼主(2021-01-17):
轴外圆磨不稳定,100件里面有10%-20%磨削后跳动0.02-0.08是什么原因,轴外径14场180左右,更顶尖孔大小和粗糙度有关系吗?

网友:
中心孔有损伤或轴余量过大有关,砂轮长时没修整也会影响跳动!

网友:
中心孔、磨削余量都有很大关系,一般留给磨床的加工余量0.2-0.3(看工件大小、长短)

网友:
有关系,顶尖孔大和粗糙度差时有可能拉伤

网友:
和操作也有关系吧

网友:
细长轴磨削,中心孔大小和粗糙度都有影响,包括磨削余量,建议分粗精磨!

网友:
顶尖孔的圆度,粗糙度有直接关系,如果精度要求高的话,是需要磨削顶尖孔的

网友:
着急见钱了?或者着急下班见她了?还不是?着急玩手机了?

网友:
顶尖孔大小和粗糙度有关系

网友:
磨一下其它工件,看是否也一样,如果是,可能轴承或液压部分有问题

网友:
0.02-0.08可能主要是主轴有问题

网友:
测一下机床精度

网友:
影响因素太多,逐一排除

网友:
如果跳动超差不是集中在一个时间段出现,那大概率是余量超了

网友:
外圆磨加工后产品有跳动原因:
1.外圆磨进刀量太大,退刀太快。
2.外圆磨工件顶的过紧或过松。
3.外圆磨砂轮主轴有轴向窜动。
4.外圆磨头架主轴止推轴承间隙大